主板usb接口的傻瓜式维修

楼主(2013-12-04):
本人水平很低,只会“电容级”维修。高手们退散吧。

一位仁兄对主板抽插过猛,usb接口跪了。旁边的两个usb也没有反应。
由于是买我的电脑,是在无从推脱,就硬着头皮开始修。
1、先把坏掉的usb喷下来,一边用风枪一边用螺丝刀敲,简单粗暴。(图1)

2、从废主板上拆一个换上。图2,请无视那惨烈的焊功。

3、主板通电,usb表示不通电。鼠标灯都不亮。元方,你怎么看?
元方说,usb旁边有个0欧电阻。我测了下,红框里的电阻800欧,换。图3,请再次无视细节。

开机,正常了。

网友:
嗯嗯挺仔细的啊

网友:
估计以后修板找元方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是不太好拆呵呵,每次我都去楼下买新的。

网友:
新手帮顶。不太看的懂。学习中

网友:
风枪加吸锡器。

网友:
元芳表示鸭梨山大。其实是慢工出细活啊。

网友:
肯定很耗时间,流程详细

网友:
这个接口用风筒就好吹多了,一下下就吹下来了

网友:
用风枪吹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用风枪吹快多了。

网友:
楼主有吸锡器也可以

网友:
换这个要温度控制好..要不板子就变形了

网友:
.....很强大的,直接风枪上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拆这个靠的是经验和技术--其实用烙铁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风枪 加吸锡器 很快的 方便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已经很细心了 呵呵

网友:
搞这种一般饶铁就信了  我一般分分钟秒杀它

网友:
风枪;电烙铁都可以

网友:
多谢分享,我的主板也刚好是USB口有问题,时亮时不亮。

网友:
元芳对电阻很了解啊

网友:
能换电阻,说明还是芯片级维修嘛,哈哈

网友:
俺连个风枪都没有,一样能拆下来,只要胆子够大没有办不了的。

网友:
不好拆,那就再焊上一再

网友:
不错。纯手工,,维修高手都是这么炼成的

网友:
楼主强人,想起以前用SOCKET370时,为了不用转接卡上C III,娄时的焊工和楼主一样

网友:
不错哥们有两把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