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ell台式通电长呜

楼主(2013-12-04):
一试内存没有reset.其它reset不会测。那位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没插好。。。

网友:
把外设都拔了试试

网友:
裸板试试什么情况

网友:
DELL主板长呜正常呢,不跑码什么的都叫,你从头到尾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测量,

网友:
内存。。啊 。。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