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5分钟左右就黑屏_AOC919Vwx

楼主(2013-12-04):
故障现象, 每次差不多屏幕亮 5分钟左右然后自动黑屏, 但是电源灯还是绿色,为有信号状态, 关闭显示器电源,在重新打开,又可以正常点亮, 5分钟左右故障依旧.......

检测情况:

拆开显示器, 测量电源板, 12V电压正常, 5V电压正常, 屏幕亮起时有3.3V开关信号, 屏幕灭时有12V,5V 没有开关3.3V
本人维修经验也不是特别多, 尝试想办法找到故障点, 怀疑高压部分出了问题.

断开电源高压一体板,电源供给高压部分的12V电源,使原板高压部分不工作.

外接个改装用的高压板上去, 并接好, 开关线, 12V高压线, 还有地线.  (一切就绪,插上外接灯管)

测试:

结果5分钟左右 ,涛声依旧.........

==================================================================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故障, (怀疑!!!)
哪位有经验的师傅,给指点一下吧.   希望能得到一个维修思路

我先谢过大家了

外接的灯管, 不是原屏里的灯管    高压用的是改装的高压板,也不是电源板上的那个高压

==========================================
刚刚又换了一组灯管外接到改装高压板上, 故障还是 亮几分钟就灭了

========================================
15:40 测试
直流可调电源 给高压电源一体板一个 3.3V电压, 改装高压板可以正常工作,外接测试灯管一切正常, 在求往下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3-12-8 12:44):
经过更换驱动板方法,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可能是因为驱动板程序出问题,导致3.3V开关电压故障,最后也没有彻底找出原因, 因为在淘宝买的驱动板已经到手了, 希望能给以后维修的朋友一点启发.

补充内容 (2013-12-8 15:42):
换了个板还是不行,MCU程序有问题, 没办法只能修复原板, 至此彻底解决, 换了驱动板3.3V两个25V10OUF的电容, 这回彻底好了,后买的驱动板也没用上.

网友:
检查电源板和和驱动板 上电容。

网友A:
版主 您好,
电源板跟驱动板上的电容, 应该怎么检测?
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等现象呀.

网友:
有一个灯管不行,用可调电源看电流,可以查出是哪根灯管有问题

网友:
为师告诉你,这坑定不是驱动板问题,问题在高压或者灯管上

网友:
外接灯管测试,不要使用原灯管,断开高压之前应该先测试灯管

网友:
换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 您好,
电源板跟驱动板上的电容, 应该怎么检测?
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漏液等现象呀.

摸摸看 有没有发烫的电容,一般都是电容点解不足的容量不足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摸摸看 有没有发烫的电容,一般都是电容点解不足的容量不足引起的故障。

谢谢您的提醒, 又长知识了. 一会我试试看

网友:
我认为灯管问题

网友C:
拆开显示器, 测量电源板, 12V电压正常, 5V电压正常, 屏幕亮起时有3.3V开关信号, 屏幕灭时有12V,5V 没有开关3.3V

很明显电源板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程序问题,实在找不到程序,就改版算了

同意这个处理方法

网友:
手摸第一级驱动芯片看看黑屏的时候,芯片本身烫手不烫手,如果烫手说明主IC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长城的M2336就是这个问题 没处理好 换电原板OK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不过看你说的是每次都是亮5分钟左右,你可以检查下驱动板.

网友:
看看灯管接口 的高压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这个处理方法

感谢 朋友的热心帮助 , 经过你们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 可惜我已经在淘宝上定了驱动板, 回头到手了, 我换上测试一下, 有消息了我尽快通知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显示器, 测量电源板, 12V电压正常, 5V电压正常, 屏幕亮起时有3.3V开关信号, 屏幕灭时有12V,5V 没有开关 ...

我一直给电源板开关信号那一个3.3V电压, 高压就可以正常工作,灯管可以正常点亮, 测试了很长时间, 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灯管始终处于长亮状态

网友:
检查电源板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是电容的问题 一个电容虚汗所引起的

网友F:
没有3.3是关键,和高压灯管没有关系。沿电路查下去就行了。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程序版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