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3主板求助

楼主(2013-12-04):
板号:sony  mbx-223        故障:待机0.008   触发后电流上到0.020,SLP_S5#有瞬间高电平3.3。  不知道怎么修了请大师指点。

补充内容 (2013-12-7 20:52):
后面我拍了个视频你们看下

补充内容 (2013-12-8 13:1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0NTEyMTgw.html

补充内容 (2013-12-8 13:2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0NTA5MDI0.html

网友:
主要检查 CPU 供电部分

网友:
先看看主板有没有短路  再查供电吧

网友:
应该还有供电不出来

网友:
信我的就焊一下南桥,我有修过的先例

网友A:
slp_s3#真的有瞬间高电平吗?那检查下看什么供电出不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真的有瞬间高电平吗?那检查下看什么供电出不来了吧

你看是不是+5VRUN的问题啊我打值只有90多,我把PQ47拆掉了电流能上到0.06了

+5VRUN去的地方太多了,你们都用什么方法排除啊,我想用烧鸡法从PQ47的123脚烧可以吗。
电压最多能调到多少啊
看见了回答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不是+5VRUN的问题啊我打值只有90多,我把PQ47拆掉了电流能上到0.06了

+5VRUN去的地方太多了,你 ...

可以的 把烧鸡正极线 接 PQ47 +5VRUN信号电压输出端  负极接主板地线就行了  烧鸡电压不要超过 正 5VRUN 输出端 短路电压就行了  如果+5VRUN去的地方少的话 可以用 后级排除拆件法解决问题  一般短路点 手摸元器件就会发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把烧鸡正极线 接 PQ47 +5VRUN信号电压输出端  负极接主板地线就行了  烧鸡电压不要超过 正 5VRUN  ...

我调到最高6V  时电流0.04烧不出来问题,5V时0.00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调到最高6V  时电流0.04烧不出来问题

可以适当 调节下烧鸡电流   大小  有些小的元器件 发热是很难 察觉的 可以用点松香法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适当 调节下烧鸡电流   大小  有些小的元器件 发热是很难 察觉的 可以用点松香法解决问题

电流我调的是最大了,也没反应,电压我到6V了不感在往上加了,怕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我调的是最大了,也没反应,电压我到6V了不感在往上加了,怕烧坏

那可能是板层之间  短路了 需要 用割线法解决问题

网友:
那你是有短路的吧,烧吧,调到3V的电压。

网友:
         这个是没取下PQ47测的123脚的结果,0.02掉电后自动触发又到0.02掉就这样循环。

网友B:
    这个是摘下PQ47测123脚的结果,到了0.59不往上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适当 调节下烧鸡电流   大小  有些小的元器件 发热是很难 察觉的 可以用点松香法解决问题

我拍视频了在帮我看下,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摘下PQ47测123脚的结果,到了0.59不往上走了

可能是PQ47测123脚 后级相连还有短路的元器件 ,仔细排除下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

网友:
你都测量过那些地方啊···说的不是很详细。
建议是,测量各大电感是否有电压出来,估计还没到CPU那里

网友:
看什么电压没出来吧。示波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