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GM-S2H电池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3-12-04):
主板型号:技嘉GA-MA78GM-S2H
故障现象:上电正常不跑码
测量电池电压时只有0.7V左右,拿了个新电池装上 晕  还是0.7V 查电路图
电池产生的VBAT直接连接到IO和桥,撬起IO所连接的脚,量电池电压正常了,暂时没8718F-S GB的IO没换IO试,现在是不是确定就是IO坏了?

网友:
的确是IO坏了,那个引脚只是检测电池电压的,没多大用途,可以不用管

网友:
换个 IO试试

网友:
IO坏了 IO那边拉低了电压了  你看看3Vdual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了一下图纸,连到IO的100脚,IO里面的名称也是VBAT

网友:
嗯,个人感觉也是IO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今天修一个NCT5517D,取掉,电池电压上来了,换一个还是一样,而且还不稳定,有时2.8V,有时0.8V,已确定是什么拉低它了。电容不用说了,能量到的取了一排一排了。还是一样的。
不用电池供电,则一切正常,最后把小IO的VBAT断掉,然后用3.3VSB单独供电后,电池电压一直没被拉低。
然后不触发了,然后没有然后,板子不修了
因为之前,这主板不是这个问题,就PSON断线了,补好后可以触发,然后我修电池电压,取完电容后,不触发了,碰晶振才触发,换个晶振后,正常。
然后PS2断线,看不出来,阻值偏大。修好后可以用。
我感觉,这主板要玩我。
最后割完线不触发了。。。。。。。算了,不想补回来了,估计补好后也找不到故障点,因为RTC那一路,我断线,依然被拉低,可见不是RTC电路将电压拉低的。不知道谁拉低的。
你看看是不是电池座生锈了,上次碰到一个,电压时有时无,就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GA的有图就幸福一点,没图跑半点得那三十块钱都不划算了。建议直接3V SB去看看电压拉低没,看看那个发热直接判断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