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725 进水机器

楼主(2013-12-04):
打个招呼,大家好!

今天早上来上班,也没有什么事情,就在前台玩。  后来一个同事问没事了么,我这有台咱们自己回收进水机大面积进水的机器,我都处理干净了,之前大短我也弄好了,现在有点小短有待机。我说好呀,,那看看吧。。拿到机器插电量有3v,5v    待机有点偏高0.09 ,,触发电压有跳变,电流还是0.09不动 看来后极可能有点短路保护了吧,就开始测,当测到了L17就发现对地阻值0.005它是产生1,8v电感  量了L16是0.004它是产生1,05v的电感  供一个芯片 51124  。.明显不对1.8v的电感 就测上下管看有问题么,,当量到下管的G极发现只有0.36阻值,,就应该猜到芯片坏了   直接换掉芯片阻值就正常了,下管阻值300多,,1.8v电感阻值120多,1.05v电感0.009 都正常了,然后插电待机就0.005  了   按开关键触发  开关键灯会亮一下证明有触发的动作了,,那就顺开机时序查  查到PM_SLP_S4#  PM_SLP_S3#都有了   它也是1.8v和1.05v的开启嘛,应该电压要产生1.8v 的呀怎么没有呢,,然后查51124条件 发现15脚和16脚主供电没有那就好办了, 查到u20G极没有电压  那肯定不会导通嘛,,在顺着查  查到Q13  S极没有电压  R119进水发黑了另一端有19v 通往Q13的那一边没有, ,直接取下来量一下无穷大了 换掉,,转换过来5v_S5  ,3D3_S5  都有了触发电流0.19还是没有产生1.8v   再测15脚只有2,5v  16脚有5v了  原来是R274阻值变大引起的,换掉  ,1.8v出来了  后面的电压也跟着出来了  ,,上CPU 内存 插上屏开机,,结果暗屏心想应该是屏高压没有升压上来导致的吧 。。   把屏拆出来就无语了 都腐蚀了,,接口的引脚也不见了几个,, 换个屏亮了。。。。写的不好望见谅。。要是可以就给点分分。。。。呵呵   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2-6 10:40):
真的抱歉大家,,,中间的转换电压与51124 ,15脚,16脚是无关的,,因为是5V_S5转5V_S0   3D3V_S5转3D3V_S0    51124不工作主要还是R274....      也感谢饼哥指正。。。。

网友:
LZ修得很认真,也很能修,技术不错

网友:
修的不错  今天没分了  只能加1分

网友:
进水机好麻烦

网友:
PM_SLP_S4#  PM_SLP_S3#信号 是 EC发送 开关触发信号 PWRBTIN OUT给南桥  最后南桥发出这个信号开启后级负载供电的这里的 5v_S5  ,3D3_S5 也有给CPU供电管理IC提供工作电压作用的

网友A:
屏直接洗刷刷一下,修修把它也修出来就完美了,呵呵

网友:
既然是进水机。那么基本上要每个地方都拆出来清理一下...要不然自己心里没底

网友:
最讨厌进水机了

网友:
只能怪我没有写的那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直接洗刷刷一下,修修把它也修出来就完美了,呵呵

主要是屏线接口有些引脚和焊盘都没有了,,所以先就放下了。。。

网友B:
鼓励楼主哦多发新贴,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还是比较仔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励楼主哦多发新贴,大家一起进步

恩恩

网友:
写的不错,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C:
刚才整理这帖子才发现,你的内容有问题哦。
TPS51124的15 16脚没电,与U20电路无关哦。
哪里是5V_S5转5V_S0。
整理过程中,我把这段去掉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整理这帖子才发现,你的内容有问题哦。
TPS51124的15 16脚没电,与U20电路无关哦。
哪里是5V_S5转5V_ ...

谢谢饼哥提醒,,还真是错了。。真的惭愧于大家,,以后会更加慎重的,,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