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方正S4101G开机不显已修复

楼主(2013-12-04):
拆屏幕检查高压条各个输入针脚电压(VIN19V1,2脚,ON3.3V3脚,GNDOV5,6脚),结果发现1,2脚的VIN电压无待机,开机也无电压,3脚的信号也无待机3.3V,但是开机后有电压,然后又测量了旁边的保险也是正常的,因此推论应该不是屏幕问题;于是决定拆板,查看屏幕接口旁边的情况,结果一检查,发现保险正常,但是旁边的L1电感有明显的烧坏现象,于是测量------是坏的!最后测量了周边的元器件均无损坏,于是决定拆了L1,跳个线,开机测试,屏幕正常显示了!  直接秒杀哈哈  180就来了!  大家赞一下把第一次发帖..

月饼 -10 复制别人的
2532248930 -5

网友:
可以哦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果然是高手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    学习中/////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