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机不触发

楼主(2013-12-04):
板号:LA7981p
进过水,待机正常,触发到0.01
1、        好像没发现有腐蚀的地方,
2、        查3v 5v线圈、ONOFF开关脚 有3.3V电压,acin电源检测正常

3、        i/o向南桥请求开机pbtn_out有3.3v电压,按开关有拉低的信号,rsmrst无高电平信号,南桥无返回信号。

4、        排除不是南桥的问题,要正常开机bios和i/o进行沟通才可以,是不是bios问题,拆了cmos电池,故障依旧;拆了ec bios 芯片情况依旧,拆南桥 bios 还是一样。编程器查看bios内容不为空,南桥的内容正常,ec的内容好像有问题,刷了还是一样。
5、        是不是I/O坏了,查I/O所有引脚对地阻值都正常,查I/O工作条件里屏保信号lid_sw#3.3v没有也会造成不触发,发现正常,6、I/O工作条件都正常,不能正常开机,换I/O果然可以触发。
6、        接屏不能触发,只到0.15发现I/O发烫,完了I/O短路了,哪里造成短路了呢?
A、        测屏上对地阻值正常,说明不是屏造成的短路;
B、        I/O发烫  I/O供电3.3v。得换3.3v上管,系统供电芯片rt8205(可用tps51125代换)

网友:
找哪里找的IO换?

网友:
KB9012 A3 有资料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