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 不显示已修复

楼主(2013-12-04):
客户拿来一台HP 6535B的机器,不知道什么问题,拿到机器先观察是否有进水迹象,观察正常后插上稳压电源,电流有正常跳变,以为机器亮了,可是观察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接外接显示器一样没反应,然后按照思路一步一步的查,首先更换内存故障依旧,然后用示波器打内存是否有波形,看示波器有波形,应该亮了阿,但是为什么屏幕没有任何反应呢,接着查,测量屏的数据传输总线是否正常,如果开机时数据传输不正常,没有检测到屏的信息,会导致屏幕不亮,用万用表测量3.3V正常,然后更换屏故障依旧,没有了思路,静下来想想哪里的问题,反复开机看电流,看着看着来了思路,发现电流有规律的再跳变,最低到1.31最高到1.60,然后反复这样跳变,突然想到了BIOS,如果BIOS损坏或者BIOS程序不正确,就会一直再寻找数据,反复跳变,然后果断在论坛上下载了BIOS,刷进去,裸板开机看电流,电流不在反复跳变,接上屏可以正常显示,装机测试没有发现别的问题,问题解决维修从简单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