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26GT4主板25M晶振两脚电压差1v

楼主(2013-12-04):
主板型号:捷波M26GT4  (AM2 NV芯片组单桥)
故障现象:不跑码
待机测试25M晶振电压,1脚1.56V,2脚0.55V ,换了晶振测试还一样。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晶振旁边的电容有没换了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下两脚的 信号波形

网友:
查下谐振电容。

网友:
按下跑码维修查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晶振的小电容也有可能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