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P45+/P43+ v2.0 求大神帮助 2a 不亮

楼主(2013-12-04):
昂达主板  P45+/P43+ v2.0 求大神帮助  2a  不亮

网友A:
显卡换了也不行,北桥焊了 ,还不行  没办法了  ,求帮助

网友:
拆网卡声卡试试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坐垃圾多,你搞一下

网友:
BIOS排除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换了也不行,北桥焊了 ,还不行  没办法了  ,求帮助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双BIOS  应该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