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无规律掉电

楼主(2013-12-04):
一台HP CQ41的机器屏线是坏的,换好后竟然进系统掉电,无规律。CPU ,CPU风扇都换了,还是不行,客户说他在家用显示器用没有问题,没有了思路,特求助大家帮忙。
cpu
掉电

网友:
下班部分你动没有呀,各户有时不说实话的。多排除一下,在提问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屏线折短路了

网友:
鲁大师测试CPU稳定

网友:
裸板,全部拿出来测测

网友:
裸板试了一样掉电。

网友(2014-07-19):
先把CPU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光板会不会掉电呢.有可能是散热没弄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桥做一下 再测试呗

网友:
先做下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