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210C 通病

楼主(2013-12-04):
问题的现象是有时插电源,电源灯亮,但屏上没有什么反应,电源开关按着没有反应。拆开裸板不插屏线插电,白屏,开关能控制了,电源指示灯也能正常,亮和灭。最后还是我用
示波器
到25v 1000UF的电容问题,换了三个电容就好了!!!!!
通病

网友:
电容漏电是吧?

网友:
这也用示波器啊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漏液吗

网友:
这种故障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的出来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直接修了

网友:
示波器很好用,修这种故障就不用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