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利浦190cw9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12-04):
RT 此显示器高压板损坏,更换后发现屏幕通电白屏,液晶面板一保险电阻烧毁,更换电阻后发现屏幕出一条条的彩线,并逐渐变暗。什么问题

网友:
是竖线吗,屏坏了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竖线,屏坏了是指屏背面的电路坏了还是面板坏了

屏坏。竖线有些可以修,同行都要快100.一般没什么意义,容易坏

网友B:
当然是电路板损坏了,最好先换一根评先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电路板损坏了,最好先换一根评先看一下

业余修这个的,没有点屏套间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