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3.1板 华硕X44H

楼主(2013-12-04):
板子进水过,板号是K43LY REV3.1

进水地方为EC,清理过以后,能正常开机显示,进系统,但风扇转转停停,测控制线,一会3.3V,一会是1.0V,一直在跳变,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关机后能正常开机,也能有显示。

更换过EC IT8275E,刷过BIOS,无果

由于没有K43LY的图纸,对照K42JV图纸,看风扇接口J5001

4脚供电5V正常,2脚地,3脚FAN0_PWM一直有跳变。1脚FAN0_TACH也有跳变,拔掉风扇,3脚电压还是跳变,1脚直接为3.3V

而FAN0_PWM和FAN0_TACH都是直接到EC的GPIO脚位的。BIOS刷过,EC本来不带程序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42923
找到个同样的帖子,应该和我故障是一样的。

网友:
EC要是带程序机器就不会亮。NND 就怕遇到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真难受

网友:
有人已经修好了,说是EC边上的一个电阻问题,可是我测边上的电阻都是好的,再说,没图纸,没点位图,真不好修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就是仔细看进水的地方是否弄妥当了,拿个电筒和放大镜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

网友A:
我这台也是,找到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2923-1-1.html说是修好的,他说要冲20元话费才要告诉我,冲给了他,他告诉我他是io和bios间三个电阻有一个30欧的坏了,,我这台跟你的一样我io附近电阻都是好了。现在还没修好,钱、浪费了20元,估计他自己也是没修好,骗钱的。我这台电阻也没变,用放大镜看,量了都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也是,找到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2923-1-1.html说是修好的,他说要冲20元话费才要告 ...

我的修好了。是EC下面的一个电阻坏了。右下角,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的一排

网友:
那个电阻换多大的,(一个电容的一排)什么意思

网友(2014-06-07):
这种问题不好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