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40通电不显

楼主(2013-12-04):
用户送来说,开机后不显,用稳压电源通电,电流上到1.00左右,又掉到0.3几,接着又上到1.00左右,几次后,就掉到0A了,不知从哪入手,请大侠给个思路?在此先谢谢
ACER

网友:
先查主板是否有短路 再查主板各大电路电压 特别是电流跳变是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