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复三星943nwplus,有个问题不解,请大大们指教!

楼主(2013-12-04):
故障现象:通电后电源灯闪烁两下就灭了。
拆机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了,直接换掉。上电前测试无明显短路,上电后,大电容300v正常,15v,5v正常。驱动板3.3v,1.8v正常,按键上有3.3v电压。按下开机键再松开,电压有3.3-0-3.3变化(不知道测这个3.3有无实际意义)。感觉电压都正常,以为故障就是电容引起的,就把灯管街上,还是不通电~~~~此时观察到电源指示灯还是闪烁两下就灭了。但是测量到15v 5v 3.3 1.8v都有啊。为什么不能开机?马上去师傅那里求救,带上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和按键板驱车到师傅那里,师傅直接用他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上我的驱动板和按键板,开机,灯管亮了!!难道是电源一体板的问题?又换上我的板子试,也能开机!!!那这个是怎么回事?我只有回自己店上去了。。。。。。我回到店上在玻璃桌上垫了一个防静电口袋,把机器接好,灯管亮了!!~~~~晕啊~~~~怎么回事?
各位大大,你们看到这里,帮我分析下会不会是我的玻璃桌导致那里绝缘不好或着短路引起的不开机?我师傅那里也直接用个玻璃桌点的机器都能亮啊!绝缘没做好这个解释不科学啊??未必是按键板的问题?我们多按了几下恰巧就按好了?不解不解。。。。。
虽然现在机器一切正常了,总觉得想搞明白是为什么,请大大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先断开高压电路供电,看看指示灯还闪不闪或者灭了的现像?

网友:
还是怕你师傅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过好了就是好了,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想多了,就好比有的时候试机器人会突然出现有问题那么一下子,但是测试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我修过一个长城M99故障是不通电,初级300V  次级输出也正常,把键控板重新插一下,指示灯亮了,这 ...

由于害怕返修,昨天借鉴兄弟的思路,又把机器拆开,把按键板所有接触口的位置用酒精清洗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试试兄弟的方法。多谢

如果断开高压电路供电 指示灯 灭的话 则是高压板损坏 保护也有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高压电路供电,看看指示灯还闪不闪或者灭了的现像?

如果断开高压电路供电 指示灯 灭的话 则是高压板损坏 保护也有可能吗

网友:
最超码分离开哪块电路,如果故障消失的话,说明这块电路影响了它,再往下面具体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