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支招啊 下面电路图怎么解释

楼主(2013-12-04):
就解释  这几个电压是什么关系!!!!

网友:
在线等  自己搞的蛋疼啊!!!

网友:
这个没啥好解释的  就是一边是1.8v的供电 另一边就是其他的供电  电压正常就行

网友:
不是这样说   既然人家这样连了就有人家的道理  !!! 他们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

网友A:
注意电容上有NC 代表没安装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容上有NC 代表没安装 哦

正解,没看到有N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容上有NC 代表没安装 哦

这知道  附加如果这里没有NC呢?

网友:
不要钻牛角尖了 没什么含义

网友B:
图纸上面的标注后面都有NC字样,表示这元件没安装
如是没有NC字样,那图纸就是错的
楼主可以打电话过去骂厂商RD人员一顿!

网友(点评):
兄台正解!!尽信书不如无书,看到错误的电路图当然不能盲目的以为它一定是对的。要看它的原理嘛,如果真是这样连能工作才见鬼了呢!

网友C:
好像没什么解释的用不到

网友D:
高频信号短路用的,没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频信号短路用的,没安装

哦  学到了   高频信号短路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什么解释的用不到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面的标注后面都有NC字样,表示这元件没安装
如是没有NC字样,那图纸就是错的
楼主可以打电话过去骂 ...

以后要学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