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G,暗屏

楼主(2013-12-04):
有一台联想昭阳E43G的笔记本。前一个月屏闪屏号是LP141WX5,换屏后修复,现在又那了来,暗屏。LED的高压板,有四根输入,19V供电,有一个1.6v的开启信号,还有一个3.3v的用示波器能打出方波。还有一个接地线。机器在放一阵子冷机第一次能亮,有图有背光。一重启就暗屏了。但是用手摸一下1.6v的外接接头又能亮。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同型号的LED高压板,换上还是老毛病,研究和両三天代换了好几的电阻,都不行。是控制信号不对,还是这高压板有通病,买到坏的了。有遇到同情况的或了解的师兄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好的LCD屏上去看一下啊,再换个高压条 !排出什么情况.  这款LCD高压条上1.6V的好像不太正常吧,重点查1.6V的来处....?

网友:
我有一台昭阳E43L,开启信号是3.1V,不是1.6V,你这个开启信号太低了吧,是不是冷机第一次开时能达到3V,过一会电压下降就暗屏了呢?

网友:
你直接查这个电压从那来的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有试机屏,换过。

网友:
你直接 把3.3和1.6短接在一起搞定

网友:
开启信好,是3.1的高电平。还是一个波型北桥出来的信号有3.1V过了一个电阻就只有1.8V。在过一个二极管就1.6V 了。一直就只有1.6

网友:
赞成直接接3.3V

网友:
在屏供电上接了3.3V开机正常了,但是合上屏盖,屏不熄灭。报着试一试的心态吧D2取了下来,效果同上。量了一下D2一边260欧,一边无穷。按理是正常的,在料板上找了一个道通650欧的二极管换上一切正常。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