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板子,谁帮忙量下lL19对地址怎么那么少?

楼主(2013-12-04):
联想v460板子,谁帮忙量下lL19对地址怎么那么少?还有CPU供电那4个铁皮有方向么,中间那个
三极管
到时很容易识别方向,可是下边那个心上只有2个焊盘怎么区别方向呢,请弄过铁皮的师傅给说明下。
cpu
cpu供电

网友:
L19对地才 7 欧,我记得以前好像量过个联想的板子,好像其中有个电感确实对地很小,麻烦有好板的兄弟朋友给量下

网友:
你说的方向是要焊接一个吗?如果是焊接的话一句两个点的大小焊接就行了

网友:
收到,明天芯片到了看下,我还没看到新铁壳啥样呢,先做下准备工作,谢谢

网友:
那管子,你分得清极性吗

网友:
这铁壳你取下来就分的清了,仔细看就看出来不一样了

网友:
管子都换号了,待机电流0.015,量开关电压3.8V,意外啊...现在机器不触发,准备刷个BIOS,主BIOS没量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