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生活 x200 ht-det 接地了

楼主(2013-12-04):
  各位师傅 请教下什么原因引起的  怎么解决  58脚 接地了

网友:
看一下电容C574是否短路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黄鑫船 -8 严禁灌水

网友A:
电容短,或是芯片出问题吧

网友B:
如果真是接地了,这是上一家维修搞的,这个温控脚,电压不能超过0。5V,不然就会不开机。现在是换地,不影响工作,只是怕日后过温了,还不会保护,搞坏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或是芯片出问题吧

芯片坏会接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接地了,这是上一家维修搞的,这个温控脚,电压不能超过0。5V,不然就会不开机。现在是换地,不影响 ...

直接拉低了 不会影响tb工作么

网友:
这个问题你修好了吗??

网友C:
如果你解决 了这个问题,告诉我一声,让我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解决 了这个问题,告诉我一声,让我见识见识

换了 两个芯片 好了

  是芯片坏了

网友:
那个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D:
这一小点短路应该很容易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小点短路应该很容易找吧

5V 后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