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0,不开机触发,求指导

楼主(2013-12-04):
第一次搞本子。这个本子按开机键,无反应。大家不要笑话,无可调稳压电源,所以不要问我待机电压(马上要买台了)。自己动手,只为增加经验

Q6246是P沟道,所以,它的G极应该为低于S极4.5v以上导通。但测量G极18V,所以该管子没有导通。R7839,R7840应该分压,电压应该在19V的3分之一才对吧。ADP_EN#也是18V以上,这个电压来源于下面这张图

ADP_EN#来源于lm393的7脚,插上适配器,5脚位5.9V,6脚为0V,输出18V.
请教了:1.这个ADP_EN#是不是应该为低电平才能拉低上图中的Q6246?
              2.ADP_EN#在图中是做什么用的?它怎样拉低Q6246的G极?

如果问得太弱智,大家笑笑罢了,别打击我,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2-5 16:14):
这个问题就是由于适配器引起的,以为适配器能出19v电压就正常,其实适配器接口里面的针也是有电压的,我刚刚换的正常的适配器中间针脚电压时19V.这个脚有电压后,ADP_EN#这个电压变为低电平,从而拉低Q6246的G极

补充内容 (2013-12-5 16:17):
虽然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看图看了一天,还是收获不小的。再次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你专修什么?

网友:
是低电平导通,那 是开关信号,这电路图有点不对

网友:
ADP_EN#电压为低电平,使D6135导通,从而使Q6246的G极电压要小于S极,从而使Q6246导通,ADP_EN#作用是开启公共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