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报警

楼主(2013-12-04):
昨天修的X60 报警 板载CPU  英特儿集成   上电到0.6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  滴滴滴      刷BIOS不行。   加焊北桥也不行、 今天换了个北桥    OK

网友:
什么原理啊! 到底哪出了问题,造成的报警啊 !

网友:
维修思路呢/?

网友A:
是啊,什么原因造成的报警啊!!!

网友:
昨天发表过求助了。 客户(同行,没说怎么弄的)拿来就是这个问题。  看论坛上都说是BIOS的问题    下载刷了也没用     加焊北桥也没用     今天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因为昨天发表过了   所以也就没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什么原因造成的报警啊!!!

昨天发表过求助了。 客户(同行,没说怎么弄的)拿来就是这个问题。  看论坛上都说是BIOS的问题    下载刷了也没用     加焊北桥也没用     今天换了个北桥就好了     因为昨天发表过了   所以也就没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