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0 激打 白屏无显示 不能打印

楼主(2013-12-04):
hp 5100 激打 白屏无显示 不能打印,原来拿过来是定影膜坏了,白屏,指示灯不亮 ,不能打印,换定影,还是一样,换操作面板。故障一样。查了一下网络,有说电源高压板的,有说主板的,有说控制板的。干脆这些板子都换掉,反正也不贵。尼玛,还是一样,这下头大了。现在情况:开机有自检转动,加热膜也有温度,开机面板指示灯不亮,液晶面板白屏,并口不能即插即用检测到打印机,用usb转1284手动安装后也不能打印。但是奇怪的是打印的时候能检测到缺纸状态,但不能打印,搞不明白了。
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接下来要换的话只能换加热组件了,但是感觉希望不大。

补充内容 (2014-1-13 09:12):
已经解决:又重新买了一套板子,换了主板就好了。加起来相当于买一台二手空机了

网友:
显然不是加热组件。这机器一共三块板,我估计你找错了,要找连接显示器的那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