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号

楼主(2013-12-04):
今天一客户报废笔记本改显示器,用于监控输出,型号ITXG77C,用MT6820,跳分辨率1024*768.按开关正常,插入VGA,就是无显示,指示灯正常,(背光亮,看不到相机闪光问题),。我就是想请教师傅们,是不是6820不支持此屏幕,还是程序不对呢,还有这款驱动板可以刷程序吗???就是跟三星S系列的一样。插入信号线就屏幕什么都不显示。在线等。。。。

网友:
像这样的老笔记本屏改显示器,最好用 乐华2025。。刷程序那种,点屏。

网友:
我也是有这个疑问,但是手头没有2025了。我是怕这种屏的程序刷通用的怕是故障依旧。

网友A:
只能换个板测试,6820不支持写程序。用2025或2270的,接屏型号写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
屏线都不用换的?

网友:
线都不用换的 换了吧

网友:
6820不支持写程序。用2025或2270的,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B:
师傅,俺有个疑问,屏线接口要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俺有个疑问,屏线接口要改吗?

应该是单6的线吧,,你找一个单6的线,接通用板上就行

网友:
测一下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有没有断线呀?

网友:
跳线模式的万能驱动板好用

网友:
量一下行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个板测试,6820不支持写程序。用2025或2270的,接屏型号写个程序就行了。

现在用1366*768,插入VGA可以显示,但是不能全不显示,也就是说,屏幕太小。这样子就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程序不正确了吧。还有用2025好呢还是2270,或者是NT93A

网友C:
是不是程序不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程序不匹配

目前我也是这么觉得,不过这屏幕资料好少啊,IBM的单6DF-14,不过网购2025中,等后天到货刷个程序,再试试。

网友:
恩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