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开机延迟 电流0.4几部亮机图片

楼主(2013-12-04):
如题  R467不亮机  开机 电流上的很慢 到0.4几上不去 看到有个大电容就干了  无果   想到R428就看了下硬盘贴纸下面 量了没短路  手摸到南桥晶振就电流上到1.2左右 不亮机 论坛说有的搞南桥好了  有的建议刷BIOS  我本人一般不刷BIOS 没工具 有人说有个电容坏了  但上的是R428的图片  看真图 镊子所指处

网友:
楼主还没写完怎么就上传了~

网友:
写了个什么意思

网友A:
服了你 什么个意思啊

网友:
真心没看懂 是把电容换了 好了?

网友:
问题怎么解决的都不说,是不是想让我们猜呀你!!!!!!!!!!!!

网友:
真心看不懂....有上文,有图 ...就是没结果

网友:
你是把第一个跟第三个取了吗?高手教过我。这个是通病

网友:
求楼主写出答案。告知真相

网友:
  真心没看懂,LZ你是没写完还是没睡醒呀

网友B:
看来楼主要说的是,南桥背面那个小电容短路了,干掉他就好了,这是个通病来的!!

网友:
是干南桥后面的电容还是CPU背面的电容???好像没有说清楚!

网友C:
这是RTC电路有问题,是一个电电容漏电引起,引起延时触发到0.4不亮,引起没PLT_RST#,手摸南桥32.768电流可以上去,但不显示,这种问题秒了好几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RTC电路有问题,是一个电电容漏电引起,引起延时触发到0.4不亮,引起没PLT_RST#,手摸南桥32.768电流可以 ...

PLT_RST#这个信号 好像 是 南桥工作条件 满足后才发出的总平台 复位信号  兄弟 你说的RTC 电路工作某些信号也是南桥工作条件之一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要说的是,南桥背面那个小电容短路了,干掉他就好了,这是个通病来的!!

看来还是要悟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RTC电路有问题,是一个电电容漏电引起,引起延时触发到0.4不亮,引起没PLT_RST#,手摸南桥32.768电流可以 ...

修过的 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同样是迅维出来的 楼上那几位技术就不怎么见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了你 什么个意思啊

《有人说有个电容坏了  但上的是R428的图片  看真图 》  这句话还不能表达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有人说有个电容坏了  但上的是R428的图片  看真图 》这句话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楼下那位也是迅维出来的  比你要厉害很多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LT_RST#这个信号 好像 是 南桥工作条件 满足后才发出的总平台 复位信号  兄弟 你说的RTC 电路工作某些信 ...

那当然 ,引起延时触发后 也没PLT—RS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当然 ,引起延时触发后 也没PLT—RST#

你说的延时触发指的是什么

wxf
按下开关后要等好几秒电流才开始跑到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延时触发指的是什么

这里你说的 触发延时 有些机器 出现同类 故障 应该与 南桥 返还给 IO的SLP  S3信号 工作异常也有关系

网友:
领教了,不过LZ好像没有把结果直接写出来,看了下面几楼的才知道结果。

网友:
楼主是在等待有缘人的出现,我们看不懂是因为功力不够

网友:
还是不明白呀……明示吧楼主……

网友:
你是没写完还是没睡醒呀

网友:
楼主你要说完啊,还没说解决没呢

网友:
嗯,楼主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只有修过类似这款机器的人才明白。触发后南桥没正常工作,缺PLT—RST#,当然也PLC总线那边工作不正常。北桥相应没起来。通病而已,只是楼主想表达这款机器跟R428的原件位置图,仔细看就能明白。贡献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2015-02-09):
这个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不大明白

网友:
电容去掉就亮机了呗!楼主玩深沉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是老机型,问题也多,我换过桥背面的电容,换过CPU供电的电容,也换过显卡,大致也就这三个地方出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