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主板充电电流很大,自动关机。

楼主(2013-12-04):
这个机器不装电池一切正常,插上电池电流暴到3.3A左右,自动关机。关机充电电流都在2.2A左右,电流太高了,电池充得发烫,充电电流设定为1.5V左右,充电电压设置也正常,不管电池有电没电,充电电流都会上到2.2A,充电压稳在12.6V,理论上说电池在低电压状态下应该是充电电压低,电流小,这个机器机电压稳定,电流暴增。更换了EC和充电IC (MB39A132),故障依旧,充电电流检测电阻有0.7V左右的压降,更换0.2的检测电阻还是不变。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损坏了,没有更换的电池试机,也不清楚电池是好还是坏。

补充内容 (2013-12-10 15:39):
已经解决了,换电池OK了

网友:
最好换个试试

网友:
只有发一个试一下

网友A:
华硕的机子通病,充电电流大,好多都这样,一接就4A

网友:
电池损坏的话  会引起本身内阻 变大  所以 加在电池 两端的充电 电压容易升高 即充电电流容易变大可以换电池看下

网友:
华硕问题太多了,ICTL VCTL这两个脚看下……

网友B:
是否是MOS管坏了。直接是19V充电?

网友:
VCTL正常没有问题,电压为2.1V,该引脚的解释是2倍VCTL电压乘以电芯数,充电电压一直稳在12.6V不动,我觉得问题出在ICTL,但是EC控制ICTL有1.6V左右,也应该是正常,不知道是不是EC读取电芯数据来控制ICTL,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电芯坏了无法向EC提供正确的充电电流数据,EC控制充电电芯片开大马力使劲的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里ACIN 这个信号 不正常工作 也会引起 主板充电 不正常的

ACIN不正常一般都是不充电呀,难道也会引起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子通病,充电电流大,好多都这样,一接就4A

4A也太猛点吧!这个破机3.3A最大跑到3.5A,自动关机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MOS管坏了。直接是19V充电?

拆下来量过是好的,明天准备代换一下,有点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MOS管坏了。直接是19V充电?

充电MOS和放电MOS全换悼,故障依旧,看来只有换电池了。

网友E:
是不是电池坏,你可以单独用维修电源给电池充电就知道了,这不来得更简单。用简单有效的方式去判断怀疑对象。

网友F:
这种机器好容易好BIOD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器好容易好BIOD

BIOS在官网下载,在BIOS界面直接刷,因为这个机器不装电池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池坏,你可以单独用维修电源给电池充电就知道了,这不来得更简单。用简单有效的方式去判断怀疑对象 ...

这个还没有测试过,我以前跟联想一款机直充过,一充就保护了,自接锁电池,报废了一块电池,从此之后就胆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IN不正常一般都是不充电呀,难道也会引起充电电流过大。

可以查下 充放电 MOS管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的话 则可以更换电池试下

网友G:
直接换个电池吧。。电池内部有短路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个电池吧。。电池内部有短路
同意楼上的。找个好的充电芯片跟电池一起换了。再量其他的。用排除法

网友:
换电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