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能部分的研究,你们不知道的答案

楼主(2013-12-04):
之前发的帖子都是修的掉电,不显示的,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功能部分的维修案例

联想E43L 板号:DALE9EMB8D0    键盘乱键。这故障有些调皮,一般很难发现的...大家都来看看吧    看下图

打开文本后这个符号就自己刷刷跑起来了,有时候刚进BIOS按键盘键都没反应还卡在logo界面,为什呢,是因为键盘上有一个键或者几个键自己在一直按着,导致进不了系统。进bios也是一样,它会自己上下跳动,不受控制。这属于乱键....
  1.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换键盘。对,先换键盘,换了新的,故障依旧
  2.键盘归EC管,先加焊EC,还是不行,换EC,EC换了后第一次开机正常了,不会乱键,可是关机再次打开,键盘又是一个键都按不了,而且还是出现第一种情况
  3.可能是主板线路短路,或者几条线连在一起了,检查键盘接口,阻值都有,正常,接口与EC看是否都通,都正常,也没有几条线连在一起的
  4.排阻,排阻不正常也会导致这种情况,于是把主板上两个排阻都换了,故障依旧
  5.之前在培训的时候,老师有教过我,凡事疑难杂症都可以刷bios试试。对,刷个bios试试
bios刷了,嘿嘿 键盘一个个都能用,心理大喜,于是多试几下,关机再开,键盘上的键又是一个都按不了,又是出现之前那种情况。。。。我真无语,该做的都做了,找不着出路了
而且客户有点急,说要尽快搞好,准备今天就要......
  6.仔细想想,是不是别的地方导致的呢?那就纯裸机试试看,啥都不插了....连开关板也懒的接了,只接键盘。于是用万用表往开关接口那里一刮....亮机,键盘上竟然一个个都能用了,哈哈,这下终于有线索了....
  7.那就用排除法找出真凶,触摸板接口和键盘接口挨着很近,那就先触摸板和键盘一起接,其他都不接试试,键盘正常
  8.开关板和键盘一起接,其他都不接,果然...又开始乱键了,好,开关板你逃不掉了...
拆开一看里面明显进水了,,看下图

洗板水一刷,再开机测测,好了,嘿嘿这下客户终于可以拿机了,关机再开,有恢复原样,我的天......真奇葩
这时还是开关板的问题,发现开关板的右边还有两个键,一个是鼠标右键,另一个是静音键,

这两个键也有一个单独的排线接在主板上,开关板的右边也进水了?拆开一看,果然...那就不将这排线接到主板上,反正这两个键也没多大用处..于是用绝缘胶将其封装,看下图

然后再装机,果然一切正常,故障排除。调皮的故障总会把自己隐藏的很深,让人难以发现,那就将它封杀了,永世不得超生...

还有一个功能的问题:神舟K480P-I5G刚开始开机内置喇叭有声音,听着听着,过个2/3分钟就没声音了,桌面上的歌词还在走动,就是没声音了,插下耳机再拔出,喇叭又有声音了
这个故障网上查了,也有很多种情况,于是我先换了声卡芯片,竟然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贴子还可以的话那就加点分呗...

一笑/:Z + 2 很给力!

网友(点评):
不错很有耐心,细心

网友:
笔记本什么故障都有,不止是掉电短路,这个功能故障 不说还真的想不到,楼主给力

网友:
我一台Y450 也是一直串键 不接键盘也是  明天过去看看 不接开关板看看了

网友:
依照我上面的方法一个一个排除试试,兴许可以找到元凶

网友A:
如果是进水的话,那我会找进水位置!

网友(点评):
对,思路完全正确,说话一针见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进水的话,那我会找进水位置!

但是这是在开关板的里面,如果不拆开的话,根本看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是在开关板的里面,如果不拆开的话,根本看不到的

算是很隐蔽的了,也佩服你的耐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是很隐蔽的了,也佩服你的耐心啊,

嗯,修好这块板我也总结了三心
信心
细心
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修好这块板我也总结了三心
信心
细心

恩,对的,期待楼主发更多好经验帖子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C:
LZ给力啊,这么认真细心。不过遇到这种我会第一裸板开机排除开关盒键盘问题,呵呵,毕竟键盘还得去拿货,比较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给力啊,这么认真细心。不过遇到这种我会第一裸板开机排除开关盒键盘问题,呵呵,毕竟键盘还得去拿货,比 ...

嗯,这次经验总结了,下次修板会更有信心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搞吧, 嘿嘿

网友D:
曾经碰到过一台联想键盘有个别键不能用的现象,搞来搞去原来是键盘接口开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碰到过一台联想键盘有个别键不能用的现象,搞来搞去原来是键盘接口开焊了。

我前几天也有一块板,换了键盘还是没用,后来就是接口腐蚀了,加焊搞定

网友E:
LZ每次发帖都是奇葩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这里的键盘接口相应控制 引脚 应该是连接排阻 到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每次发帖都是奇葩问题!!!

奇葩的问题才值得研究

网友:
是楼主的细心修好进水的本子 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现像,下次注意下。

网友:
分析的到位,支持楼主……

网友:
遇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例子,进水的,那2个按键也不好找,太小了,就隔离了

网友:
笔记本什么问题都有。记得宏基的主板。以前要插上MODEM才可以开机的都有

网友:
这种机器真心麻烦,不是直接故障,

网友:
楼主果然很强大,够细心,顶!!

网友:
重在细心,说实话,这个问题换做我的话,我会第一步去处理这些快捷键的

网友:
嗯,楼主刚开始按照原理去分析,只是后面上裸板正常感觉找错地方。其实卡功能就一个个拆,排除法。不过贡献精神还是值得赞扬一下。

网友:
我手里一台Y470关机后重启,拆了网卡芯片都不行,后来发现开关里面进水了,换个开关板,搞定了

网友:
很有用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好。期待楼主继续发布好贴。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看来得注意了

网友:
上次修个进系统关不了机的是指纹识别坏了,害我把桥都干了。最后才发现问题

网友:
排除法很不错

网友:
以前帮朋友修过一个卡LOGO的,就是开机按键板排线问题,有2条线短接了,拨开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ES坏了

网友:
lz细心加分

网友:
这个,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测机不是只插键盘和开关板吗?然后开机后才去插键盘。
那个静音的排线应该不会在测机的时候插吧?

网友:
真有心吖楼主 看了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很详细,分析的很具体,虽然走了很多弯路,单最后柳暗花明,修机器确实是这样的,顶你,给力

网友:
不错呀 真的 是细节问题呀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台dell的本子,进水了,不开机,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台dell的本子,进水了,不开机,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从待机到复位,上电部分找图纸查可以修好的

网友:
是外设引起的串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从待机到复位,上电部分找图纸查可以修好的

感觉一看太烂,就不想弄了,越看越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一看太烂,就不想弄了,越看越烦

修板要有信心哦

网友G:
楼主要换EC的拆机的时候没发现进水吗? 应该很好发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换EC的拆机的时候没发现进水吗? 应该很好发现的吧.

进水的地方在开关板里面,而且跟键盘没啥关系,刚开始谁会想到开关板呢

网友:
太棒了!学习 了~呵呵!

网友:
疑难杂症,真的需要很多耐心去发现问题   需要很多执着  才能将它完成  顶一个

网友:
这机器也强悍  进水了 还能开机没烧到板子上去

网友:
这个故障够冷门的不细心点是发现不了的!

网友:
一个一个设备插上去试么!    好的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冷静,有思绪,按步骤来不会把问题扩大,

网友:
还是比较幸运的。进水的搞定,声音也搞定了

网友:
以前有修一台机器,也是乱键了,换键盘,EC,基本全查过了,就是好一会,又出问题,后来实在没办法,只有换给客户。

网友:
不错,现在知道用这个方法排除了

网友:
声音用一会就不行了,这个问题 。我在asus遇到过但是我换喇叭就行了 而且也是外接声音插拔一下就有了

网友:
你的那个声卡型号不一样的,这个声卡芯片容易坏,而且喇叭我早排除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和细致

网友:
楼主给力额,太有耐心,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H:
确实不错  我有一台所有单个键都正常  8上面那个*有时候打不出来   有时正常,啥子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实不错  我有一台所有单个键都正常  8上面那个*有时候打不出来   有时正常,啥子原因啊

重新将EC和键盘接口接线试试,前提是先找到那个键是哪根线

网友:
只能说值得鼓励。

网友:
不知不觉你已成为高手啦,哈哈,楼猪加油哟

网友:
聪明的楼主。值得收藏。

网友:
最后是开关板的问题,想不到

网友:
客户没有告诉你有过进水的事情吗。我的客户好多都这个样子。修好了他才告诉你真相,

网友:
这两个问题都碰到过,但我每次都要搞很久,因为短时间内很少有碰到,老忘记这种现象的原因,,,,哈哈!!

网友:
有耐心   前途一片光明

网友:
有条有理,有理论有技术,很不错,很快成为高手

网友:
楼主不但耐心还有恒心更有细心。。。搞维修就得有这些良好习惯。。。学习了。。。

网友:
当遇到功能故障,裸板试机确实很有别要

网友:
上次修了台HP 6910P的键盘到BIOS能用,滚动条处卡死,用U盘启动也卡死,最后仔细一检查,读卡器接口处进了一点水。

网友:
有台联想的是短路了 修好键盘一个都不能用 换了键盘还是不行  郁闷了

网友:
这个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下外接USB键盘正常不

外接键盘并不行 用U盘可以

网友:
佩服你的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或许维修的时候应该先按楼主的方法把排线问题都排除一下再动芯片会更好。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可供参考哦

网友I:
你那个故障是进水才会吧   一般就是键盘和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那个故障是进水才会吧   一般就是键盘和电路问题

对的,所以我当时没快速想到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楼主很细心。配服

网友:
楼主好样的,有细心,有恒心,不怕修不好机

网友:
很好,很细心

网友:
楼主也是维修出来的吗?真厉害

网友:
修本最重要的是耐心

网友:
坚持不懈才能把维修做好

网友:
楼主最后一图才是亮点 ,查问题也很有耐心,说了这么多关于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
因为这个问题,曾经换了个主板,,

网友:
什么问题都能出现,学习了

网友:
以后遇到就明白了

网友:
小故障 大问题

网友:
没遇过这毛病.学习了.

网友:
确实!!一眼看下去,还真以为是键盘坏了。

网友:
问题是找到了,可是不能白为什么会是那个键。

网友:
这样的帖子值得学习呀 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