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热风筒1600W云母支架热风枪发热芯如何接线

楼主(2013-12-04):
各坛友,找了2个旧热风筒,简单查了下。风机,发热芯都是好的。但内部多条线被焊掉了。不知如何接?

发热芯有3根线。 红, 篮,黑。 篮线有接温度保护开关,与红线联的是粗线,40欧姆左右。 和黑色线联的是细线,340欧姆左右。

求助简图中a, b ,c ,d,e 点如何接线。最可能接法“a-d,b-e,c-零。” 因下述被推翻:a-d, c-零,在一个档位,数字万用表笔分别接电源线L,N 测的是红,篮的阻值 ,与上述不符(热风筒有2档,在任意档位,用电阻档(各档含2K)都不通

用数字万用表查了新热风筒,显示如下:(表笔分别接电源线L,N)

热风筒有2档,在任意档位,用电阻档(各档含2K)都不通。
二极管档,有一个档位。表笔交换(即正反向)都显示12XX。在另一档位,正向显示16XX,反向不通。

网友A:
如图,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图,仅供参考。

感谢回复,上述接线不可能。1。上电开关没打,都开始工作了。2.在电阻档可测试到c-d(红篮)绕组的电阻。我猜测是不是还缺其它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上述接线不可能。1。上电开关没打,都开始工作了。2.在电阻档可测试到c-d(红篮)绕组的电阻。我 ...

你的开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是一抛两掷的,还是象圆珠笔按帽那种,多点位的?是不是还应有个电源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是一抛两掷的,还是象圆珠笔按帽那种,多点位的?是不是还应有个电源开关?

   原图没有画明,是单刀双掷开关吧

网友(2015-06-14):
引用 网友B:
原图没有画明,是单刀双掷开关吧

高低档切换在这里单向二极管半波整流作用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是一抛两掷的,还是象圆珠笔按帽那种,多点位的?是不是还应有个电源开关?

一般的热风枪有温控和风速大小控制开关设计,其温控控制开关应该是连接发热丝两端,根据本身阻值变化来实现温度的改变,你说的电源开关应该是控制220V电压工作的。

网友:
这里发热丝CE点接在整流桥堆交流电正负半周输入端的,其AD点通过半波二极管工作导通和截止状态控制高低档。

网友:
这是正确的接线图,自己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中间有空档,能起到断电功能。

空档相当于没有接通开关后级相连控制的电路,也可以理解成市电没有形成回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