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2个 ST 希捷500G 7200.12的硬盘 求助啊。。。

楼主(2013-12-04):
手里有2个  ST 希捷500G   7200.12的硬盘都出现了绿快 和红色叉子  求助啊。。。怎么办啊。。。。求高手啊。。

网友:
目前还没有维修工具,换吧

网友:
有规律、一段段的吗?那样就头的问题,目前没办法!如果数量不多可以用STC的新版搞得了

网友:
用MHDD和M指令试试效果,暂时还不能跑校准。

网友:
我有修红绿坏的指令,效果还是一般一般呀,几位修盘老大都用过,是鬼佬给的

网友:
我有两块ST的硬盘想换换主板..都是500的。。换过去了不管用。。是不是还要把换固件呢

网友:
罗工人真不错,我看几乎每个帖子都给回复

网友:
可以用mrt试试

网友:
用mhdd修复下看看

网友:
要想7-10代能SF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