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04):
IBM T60用20V电源一开机指示灯就灭,用19V可调电源能正常开机,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没?

网友:
联想X200笔记本遇到过,用18V电压可以亮机掉电,用20V无待机不开机。检查出是保隔电路的第二个MOS不良。更换OK.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