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8LM-S2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3-12-04):
接一朋友的主板,技嘉GA-MA78LM-S2,说是中午正常关机后下午开机就没显示。

上检测台:可触发上电,没跑码,测CPU供电正常,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复位灯长亮,测PCI的A15无电压,测PCI的B16脚也无电压,跟踪到时钟芯片RTM880T-792。

由于手上没有这块IC更换,所以花时间查找它的工作条件,由于没有这块板的电路图,于是在论坛搜了一下,找不到这个时钟IC的资料。最后在技嘉的另一块板的图纸找到了这个RMT880T-792的脚位图,贡献给大家

测1脚供电正常3V,52脚启动测电压也正常3V,测51、52脚没电压也没波形,这时候可以肯定是这个IC问题了。由于手上没这个IC,朋友的板也不能不修,只能上X宝定了一块。两天后收到RTM880T-792直接换上,上电,跑码26,亮机了。

补充内容 (2013-12-7 09:02):
误笔修正:52脚启动脚,测电压也正常3V,测50、51脚没电压也没波形

补充内容 (2013-12-7 09:08):
更换IC正常跑码后曾用500指针万用表测50脚电压,0.8V,并且测量时会导致重启,可能是表内阻太小了

网友:
52脚启动测电压也正常3V,测51、52脚没电压也没波形,这时候可以肯定是这个IC问题了,这句后两个就说50 51吧。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想,被你提前支出来了

网友A:
我今天修一也是技嘉的,没记得型号了,不跑码!各个供电都正常,就对RTC电路放电,就好了!!多试几次也是正常的!我对技嘉板比对华硕的好多了!!

网友:
时钟芯片还是挻贵的

网友:
      51脚和52脚引脚定义是什么,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这板子这么新都坏技嘉越做越水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IO坏了,原来是时钟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一也是技嘉的,没记得型号了,不跑码!各个供电都正常,就对RTC电路放电,就好了!!多试几次也是正 ...

有时候CMOS电池 电压不正常 也会 引起主板 不复位跑码的

网友:
52pin不是一个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CMOS电池 电压不正常 也会 引起主板 不复位跑码的

电池电压正常,的

网友:
修过没CMOS电也没复位

网友:
时钟是我的死穴啊。。。。

网友:
修这么久还没碰到时钟IC坏的

网友:
唉,现在的主板坏的千奇百怪,什么坏的都有啊。

网友:
莫名其妙不开机了,先CMOS放电,不行就查供电始终复位了,只遇到过一次是时钟芯片损坏的,华硕的板子。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上X宝买配件的很少了

网友:
现在新板子的时钟换的还真多,遇到俩俩个华硕的都是时钟坏单没有找到了、

网友:
换时钟的时候还是少的,我觉得IO坏的多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