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放在晶振上机子就亮了 怎么办 急急急

楼主(2013-12-04):
机子是DELL1440 怎么换显卡都不亮 电流跑0.9左右   显卡晶振 协振电容都换了    最后发现手指放在晶振上 机子就亮了   测得晶振1脚有电压   另一角无电压   手放上开机另一脚就有电压了  机子亮了  放开手机子就黑了   难不成要找个手指放上面装起来用啊  哈哈哈     大家帮我判断判断   什么情况   怎么办 急急急

网友:
换晶振,换电容

网友:
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要一起换掉。是因为没自激,

网友:
RTC供电电路

网友:
晶振和电容换掉试一下

网友:
是的 要换同一个板子上的谐振电容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怪,搞好通知下……

网友:
R5425 R5426这两个电阻应该有吗   板子上是空的    正常吗

网友:
同电路的晶振和电容一起换掉看看

网友:
是不是本身显卡的问题?或者说焊盘不太好

网友:
高手啊,请你们多多指教

网友:
虚焊了吧?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

网友:
坐等结果,希望楼主解决

网友:
晶振没起振  南桥好的不?

网友:
建议测一下BIOS电池,是不电压不够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看了楼上的回答,我现在知道了晶振和谐振电容要换同一块主板上的,不然不能自动触发,只能手动触发  哈哈

网友:
都换了    一样的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晶振电容都换了,那就要看看那是不是PCB掉皮漏电了哇

网友:
嗯,同意是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掉。你收摸上去也相当于给了一个对外耦合,跟电容的作用一样。不用去动芯片的。谐振电容千万别乱换,看参数。不然很容易当机。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了啊

网友:
难道是板子断线了?

网友:
查rtc电路,晶振南桥

网友:
怎么都说是南桥的,触发了 还和南桥的晶振有关系啊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一个1440 216-0728020晶振在无线网卡下面。刚换过显卡出现不亮机,但最后是内存问题。。。你换的时候是不是周围没包好啊。。。

网友:
这种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网友:
把R5428也换掉,

网友:
晶体跟电容不良

网友:
哈哈哈哈哈   换掉R5428好了

网友:
把这两个都换了

网友:
换晶振和和电容吧

网友:
晶振或谐振电容坏

网友:
晶振和电容都换了,直接干南桥

网友:
严重同意,有时代换一些元件还是要讲一些方法的,不能随意搞,会扩大故障范围的

网友:
这些神回复的人,真是有点搞笑,人家是说显卡的时钟问题,好多都回复人家什么RTC,什么南桥,看都不看清楚,浪费论坛资源。

网友:
必须换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