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12V怎么变30V了呀 还有滋滋的响声,断电后还会响几声

楼主(2013-12-04):
亲们.......12V怎么变30V了呀  还有滋滋的响声,断电后还会响几声,大神们给点思路,
这个现象是我改板的新板子被我不小心搞砸了,,换版的事情。。。搞砸了,这显示器修的窝囊,郁闷,现在没在现场,明天空了补起带图的来龙去脉,

网友A:
变压器坏了?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不行改个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B:
检测 电源板 变压器 次级 相连 稳压 二极管 软击穿和滤波电容对地值情况 楼主你说的情况 可能是高压线圈存在虚焊 才会发出滋滋的响声

网友:
变压器啊  431正常不?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稳压取样等电路出了问题。最好有全图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坏了?

这样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 电源板 变压器 次级 相连 稳压 二极管 软击穿和滤波电容对地值情况 楼主你说的情况 可能是高压线圈存在 ...

虚焊没可能,新板子,我也看过的。 明天去检查一下次级后面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焊没可能,新板子,我也看过的。 明天去检查一下次级后面的元器件

是的  这里重点检查次级 后面的  稳压二极管和滤波电容软击穿和对地短路情况

网友D:
上次我换个灯管也出现过磁兹声

网友:
修的是什么显示器啊

网友:
楼主  具体情况说下 都给你想想。

网友E:
一般标称12V,实际电路很多都在16V以上,有的会在20V以上,当5V电路或者稳压及取样电路有问题,就会使12V输出偏高。
既然你是新换的板子,取样电路问题可以先不考虑,建议你检查5V输出部分(即驱动板电路),或者不接任何负载,直接加电测量电源板,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取样信号  没加到  PWM ic 的FB  不懂再问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换个灯管也出现过磁兹声

那是灯管打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标称12V,实际电路很多都在16V以上,有的会在20V以上,当5V电路或者稳压及取样电路有问题,就会使12V输 ...

什么是取样电路    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灯管打火了

是的没有接好

网友:
像这种情况要么就是灯管打火要么就是高压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