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黑屏总显示“信号 DVI”和“信号D-SUB”互相转换的故障

楼主(2013-12-04):
新手求问:明基液晶显示器黑屏总显示“信号 DVI”和“信号D-SUB”互相转换的故障
已经试过把开关线拔了还是一样。。我这时20多台有这样的情况。我试过把好的驱动板装上去就没有问是,
这个问题怎么维修啊。。

网友:
看你说的,好像是设置问题吧。
显示“信号 DVI”和“信号D-SUB”互相转换,那是机子在扫描信号源。
你试试在OSD菜单里把它关掉。

网友:
程序刷了? 量下行场信号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既然你换了板子是好的,你看看驱动板VGA座子后面有没有6角的嵌位二极管,如果有的话,直接除掉, ...

上面写着CFK的6脚的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哪些设备刷。。你说的场信号阻值是不是VGA第14针的阻值啊阻值是多少为正常

600-800左右吧 、你比较着量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哪些设备刷。。你说的场信号阻值是不是VGA第14针的阻值啊阻值是多少为正常

14、15脚比较着量下 600-800但这俩针上下差不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15脚比较着量下 600-800但这俩针上下差不多少的

13. 14 都为730欧。。15脚 710欧。都没有问题。。。不接电脑也一样两个信号跳变。没有人修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主板 管按键的 电容坏了

网友D:
既然没编程器,那么电烙铁有吧,用好板的MCU 换到坏板子上边 不就直接判断掉程序的问题么。

网友:
刷程序秒杀~~~~

网友:
这关bios的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没编程器,那么电烙铁有吧,用好板的MCU 换到坏板子上边 不就直接判断掉程序的问题么。

这个方法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