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用电池经常黑屏,成功修复

楼主(2013-12-04):
地点:福州颐高海钻电脑城一楼
维修员:清风
接诊对象:DELLN5110 二修机
机器主人是个MM,故障是不开机,描述说在其它家修过一次,没几天又不行,所以就有我接话的份了,机上带电池,我按了下开关,屏幕感觉闪了一下,按键盘有反应了,这机器修过很多台了,都是散热不好显卡虚焊的,心里一下就对号入座了,报了260块,客户同意开搞,由于已经是下午5点了,MM急着要用,就叫徒弟拆完机,直接上bga了,下架完裸板测试点亮,ok。风风火火装起来,测了一次,点亮了,最后装上电池单用电池的时候变成开机亮3秒就黑了,接上适配器就会好些,基本不会黑。。。。汗。。。难道显卡没加焊到位?对自己bga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正在考虑时,MM开话了,说原来就是外接适配器会正常,···早不说,看来上家就是因为这原因没搞定,这才是真正的故障点,但是接机时用电池测得只是闪了下屏,没看到画面啊,是不是MM忽悠我啊....由于快下班了,只能跟MM沟通留机处理了。
第二天到店里,想想用电池就会比较正常,接电流表及适配器却大部分正常,难道充放电芯片这块。。或者。。。。有点乱,多次测试时发现发现当本本合盖时屏幕不会进入休眠状态,心想是不是lid这块不正常,那就从这查起吧。迅速拆机找图纸lid线路,lid信号共去了三路 HALL1接口在主板掌托下方,从图纸上看信息是从这发出,但上这个接口上却没任何设备,看起来应该是屏上方合盖开关配套的设备吧,不知道是不是上家去掉了,有谁知道的赐教下,
黑屏时测得HALL1 2脚供电为0.22,哈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再次乘胜追击,测得ec17脚也是0.22RN2705没连接上lid信号,怪了,难道ec坏了,摸了下ec,居然给力的又亮屏了,立刻测试,172.6v  3.1v之间跳变。立刻断电测了下ec的对值,正常啊,应该还是ec坏了,因为同行批发也兼做些,所以都有备常用库存,看了下库里几十种ec,居然一个也对不上,懒的订了,对着图纸发呆了一会,心想图2中的RN2705也是3.3v上拉的,且6脚没采用,测了下6脚对地值,无穷大,就从6脚飞了根线到ec17脚,两根线离得近,飞了好一会,终于搞定了,上电测试,再了不会突然黑屏了,测了两天都正常,此机修复。
飞线完忘拍照了,图中红线标的是飞线位置。
目前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用电池时就容易黑屏,用适配器就会好些呢,过了保隔电压应该都一样的呀。机器也没多少技术含量,就是有些特殊性吧,给大家分享下,觉得有用就给点分吧,给分是不会扣你分的。

补充内容 (2013-12-6 17:00):
此机就是ec不良引起lid电压不稳,因为没有相同ec就走捷径,让lid信号置高

 会员313712元2023-1-2 13:46

网友:
我也想不明白  过了隔离保护应该都是一样的啊   能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
lid这个信号不正常一般是适配器和电池模式下一样才对啊

网友:
这开关能不能不要啊?

网友A:
晕这和电池开机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他只不过是休眠开关而以

网友A:
lid是休眠开关吗

网友(2014-04-16):
因为 当是电池供电模式时为了节能更容易进入屏保模式,正遇上LID有为题而不能唤醒!!!
休眠开关被上家漏装了吧,我修到过是有个小板的,一般LID#都是外部上拉
不错 赞一个!进步真快哈.EC检测到适配器供电,就会强制断开屏幕节能功能,另有电池供电、EC是通过电池总线判断电池电量,一旦总线通讯错误 或者总线上其他设备不良 将导致EC开启节能模式。个人理解
很好!

网友B(2013-12-04):
有时候休眠开关有问题,经常导致我们误判为显卡,好郁闷啊

网友:
有点难度   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  LID为低的话 怎么会能开机呢   而且适配器和电池应该都市一样的

网友:
这问题原因不好找,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还是很厉害的,我什么时候就有楼主的power

网友C:
是不是某个复合场管出问题了,我修过一个DELL的,就是6脚的芝麻复合管不良,当时是不升压14V,导致没有5V

网友:
暗屏开关的问题?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id是休眠开关吗

是的,此机是lid信号不稳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这和电池开机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他只不过是休眠开关而以

我也很困惑,按理是没关系的

网友:
不错!赞一个!好有维修思路啊!很清晰!

网友:
还行 我这小白就还要努力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此机是lid信号不稳定导致

这个信号不正常的话  应该也会引起 机器不能 正常 触发和EC工作条件不能满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此机是lid信号不稳定导致

LID 这个信号应该也是EC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休眠开关有问题,经常导致我们误判为显卡,好郁闷啊

是的 这个信号 应该有通过 EC相应引脚  到屏线接口的

网友F:
lid  这个  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某个复合场管出问题了,我修过一个DELL的,就是6脚的芝麻复合管不良,当时是不升压14V,导致没有5V

休眠没有那么复杂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D 这个信号应该也是EC工作条件之一

不一定的,有的板设计是可以触发的,此机是开机会亮下再暗

网友:
是的,那个地方有个小板并且没有上锣丝的那种,LID开关在上面,有时装机不小心就没装!楼主可以把那个脚强行置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lid  这个  是个什么信号??

EC 引脚的开关 休眠 信号

网友:
LID合盖信号,受EC控制,这个案例给力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解下,飞的信号是什么呢?

网友:
屏有问题也会这样的。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网友:
LZ维修思路不错啊。。。是我的话,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用电源会好些 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
LID引脚是不是有虚焊呀,这种LID电压时有时无的现象,像是EC的LID脚接触不良,EC会这样坏?没看到楼主拖焊一下EC排除,如鲠在喉。

网友:
虽然看不怎么明白 但是楼主思路清晰 修的很好

网友:
楼主真给力啊  多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主板设计应该是LID不参与待机的  且lid不完全为低电平 电源管理模块接受到适配器输入、自然会上拉背光亮度。

网友:
大家讨论这么久了还没有一个正解 哎 看来挺奇怪的 我只是知道LID信号是休眠 是EC触发的工作条件之一 没想到还会这样子 一会儿高电平 一会儿又低电平 EC坏吗?其他功能都正常 只是这个休眠开关部分坏?

网友G:
掌托下面的小东西必须要的,上次清灰结束开机电压正常但是不亮屏,以为那个小东西是蓝牙,最后装上之后亮了。。。

网友:
不错!这个不好判断。

网友:
LID不稳定,楼主此机就算用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是不是有时也无法开机?还是用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每次都能正常开机呢?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有这样的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此机情况是每次均可正常开机,只是单用电池通常用闪下logo,然后黑屏,但是主机在工作,用电源适配器10次有8次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掌托下面的小东西必须要的,上次清灰结束开机电压正常但是不亮屏,以为那个小东西是蓝牙,最后装上之后亮了 ...

你说的也是这款机型吗

网友:
不错,很给力……有营养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也是这款机型吗

是的。。。。一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也是这款机型吗

长得很像蓝牙接收器~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是LID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导致的黑屏吗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值得学学

网友:
不错,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lid信号就是指的盖上盖板后一个原件产生的屏幕休眠信号把

网友:
关于休眠还是很少碰到故障。。

网友:
厉害,高手,这个开关都能修复

网友:
LID这个信号总是导致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电脑自带的电源管理在用外置电源的时候,都会默认不休眠吧~~

网友:
还是有图纸 有思路好修点

网友:
思路还蛮清晰哦,实力派

网友:
厉害啊,很少人修机器拆开机器还会发现机器无法进入休眠,可见楼主细心啊

网友:
没有配件也只能这样了反正修好就得

网友:
楼主很厉害,我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
过程描述详细,值得收藏

网友:
希望也有楼主的思维方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加理论结合,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学习了,有道理。学会了不少。

网友:
这样做会合盖不黑屏吧?

网友:
楼主给力,同样赞一个。

网友:
缺少的那个应该是蓝牙

网友:
很好....多多分享,..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黑屏时测得HALL1 2脚供电为0.22,哈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话什么意思? 黑屏时,它应该为低电平啊? 0.22V不对吗? 黑屏时,正常电压应该为多少才是正确的?

网友:
很奇怪的啊

网友:
思路清晰,呵呵

网友:
这思路,没有深厚的功底是做不到的。

网友:
LID 和用电池 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很好 我上次也修到个一台 DELL 14寸的也是用电池有时黑屏折腾了一天才想到是LID的问题拆了就好了

网友:
盖屏时发现不能休眠是突破点,如果是直接拆下屏,那估计就悲剧的难修了,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顶一个

网友:
这机器以后就不能合盖休眠了

网友:
LID 信号时什么样的信号· 求楼主给小白解析·

网友:
LID是深度休眠把 呵呵

网友:
如果只是屏的开关信号没有的话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开关那里接5V的供电就OK

网友:
厉害啊 心不乱 思路很好@!

网友:
我会说LID是什么吗?

网友:
真是太给力,分晰的蛮清楚的

网友:
偶像阿
学习中

网友:
哪个接口是戴尔的蓝牙

网友:
很给力。谢谢分享经验值得学学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吧

网友:
哈哈 确实不错 修机器就要这种精神

网友:
合盖不能休眠应该是上家弄的。如果是用公共点的电压上拉,适配器和电池就不一样了,要是3.3V上拉,应该是没区别的

网友:
思路清晰,而且说得也比较清楚,图文并茂,非常适合我们新手学习。赞!

网友:
不错很值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
不错不错,很黄很暴力

网友:
是的,此机是lid信号不稳定导致

网友:
这个LID#和用电池有什么关系吗
想不明白哟

网友:
lid多谢楼主记住了,有这么一个信号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有没有返修呢?

网友:
技术真真好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真的给力啊

网友:
 要是我能修到这样主板就好拉

网友:
楼主你那里带徒弟吗

网友:
楼主厉害 收学徒么

网友:
发现原因才好下手呀!

网友:
同样的机器还没搞定

网友:
上次看到一个好像也是lid这个信号 不过他引起的是开机花屏,现象看上去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那个上拉排阻就没一点可能坏?

网友:
目前还看不懂。怎么没听说过休眠开关的事?LID??看来我要去好好查查。谢谢楼主。

网友:
lid我基本上量的都是高电平的 要不我觉得是量错啦

网友:
这和电池的关系也不大呀

网友:
可能换个EC 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支持 我有一块 用一会就暗屏 还在检查中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心想图2中的RN2705也是3.3v上拉的,且6脚没采用,测了下6脚对地值,无穷大,就从6脚飞了根线到ec17脚】,楼主这个方法正是佩服,这个算是改电路吗?谢谢楼主的方法

网友:
今天算见识了。。呵呵,学习了

网友:
他是自动休眠吗,还是LID应该为高电平呀。开机为低还是一直为低,如果一开始低就不会开机得了的吧!

网友:
这个适配器和电池都过了保隔电路了,为什么会这样。想不明白也修好了。

网友:
休眠出问题啊,不错啊,经典

网友:
会不会上家漏装了休眠开关,把问题搞复杂的,LID信号是外部拉高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哦,恩路很好!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还有不触发的

网友:
大神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网友:
楼主真高,又学习了。

网友:
萌萌懂懂啊 看得我

网友:
吸收下 留着备用

网友:
时间地点人物都有楼主写的是记述文! 赞+1

网友:
有时候没有一样的配件的时候。确实需要改一下电路看看。

网友:
lid信号造成的各种通病很多呀

网友:
各种问题只有 想不到,没有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