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 线性电压问题

楼主(2013-12-04):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168 偏高 TPS51125 3V 5V芯片  WIN19V 3V线性正常  5V线性只有1.9V  芯片换过一样,5V线性针脚阻值只有10欧……3V 5V 后级跳线已经给断开了,上 下 管阻值都在500欧左右感觉应该正常,5V线性只有1.9V  应该是10欧导致的吧?本人新手不明白为什么5V线性针脚阻值只有10欧?

网友:
各位大神都睡觉了吗?自己先顶下……

网友:
明显短路了

网友:
其实你这个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了,可能5V线性输出端有短路,查图纸看看它去了哪些地方,逐一排查即可。

网友:
短路了 查查图纸5V通那些

网友:
明显短路啊!查看PDF仔细找出来!

网友:
烧鸡大法,上吧

网友:
支持楼上版主说法

网友:
应该5V后级短路。。。俺进来是想知道线性5V变9V  3V变7V    VREF也4.6了。。。。换了依旧。。。

网友:
有短路,烧鸡吧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