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懂U盘双启动CD-ROM啊,

楼主(2013-12-04):
很多老机器都不支持优盘启动,想做个双启动,

网友:
去问了度娘。量产那块搞不清楚,,求师傅赐教啊,

网友:
群联的主控,兼容性,还可以。量产+HDD

网友:
好像感觉老机器都ZIP  USB启动,  现在外面都HDD USB启动方式,双启动,没尝试过。

网友:
先量产 在做UD 我先在用的U盘就是双启动

网友:
很多机器都支持ZIP U盘启动,只是要修改BIOS里的启动顺序,这点有的机器比较难。

网友:
百度一下ps-2251-07量产工具,应该有教程的!

网友:
用ZIP HDD老机器用的多,但是有时候也进不去。

网友:
如果能做成USB-CDROM是最好的。
CD启动是兼容性最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是备两块硬盘,一块SATA的,一块IDE的,做好系统,需要什么就用什么硬盘启动,可能答非所问,等高手解答

网友:
搜群联PS2251就会有的~··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去优盘之家看看,里面多群联ps2251量产教程工具,我是量产成USB-CDROM又做了个usb-hdd U盘双启动装系统很方便

网友:
量产就可以了,自己慢慢的在网上查资料就可以了 ,先量产,后U启动

网友:
路过,来赚分的

网友:
使用天意的优盘系统还可以 兼容比较好

网友:
多启动没试过,飘过!

网友:
一般我选择HDD模式。。

网友:
我是用U3S_MP_V2162量产工具量产的,你上百度上搜索一下,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论坛里一半句也说不清

网友:
usb3.0的还没量产过,怕量产坏了,楼主弄好了说一声大家借鉴下

网友:
如果能搞双启动确实是个福音啊 求师傅们都发表下你们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