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90T-M2,最好是长城拆机主板,有无挡板均可.

楼主(2013-12-04):
求一块二手精英P4M890T-M2的板子,用户的板子修不好了..所以只能再给他弄一块一样的.
挡板自己有,网卡坏的也可以,但要求其他功能都正常.
修过的也可以......
QQ1208205

网友:
是不是不亮?CPU不发热

网友A:
他说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南桥还是北桥?

没说,由于不在一个城市,我也没法去看

网友A:
据我平时对次主板的维修,芯片没有那么容易坏。就是南桥爱掉点(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我平时对次主板的维修,芯片没有那么容易坏。就是南桥爱掉点(希望对你有用)

我就是个小白,我连风枪和焊台都没有......谁知道那老师是不是黑我,这个都不好说

网友B:
我只有联想的,没长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联想的,没长城的

某宝了一块精英同样型号的,刚收到货还没测试呢

网友:
我有一块但不是长城的.

网友(2014-08-12):
我有长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