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515开机无显,求思路

楼主(2013-12-05):
前几天接了台HP compaq515 ,AMD的CPU,显卡是集成的,有待机,开机无显,电流能上1.2A,加焊北桥后无触发,拆北桥下来准备重植,用表测量发现北桥上的电容已经有几个短路,果断订了北桥回来换上去,依然没有显示,电流这次停在0.86A,用表测量电路中南和北桥发现北桥没有短路,南桥上却有两个电容短路,没办法,只好拆南桥下来。拆下来后再测量,发现南桥竟然没有短路,没办法只好重植南桥,重植好后,打表测量发现南桥上的电容依然有两个短路,测南桥周边也没有发现短路的零件,这时不知如何下手了,手头又没有CPU可以更换测试,也没有编程器刷BIOS(还没有接触过编程器)!郁闷中,有路过的大侠给点意见,先谢了。

网友:
,我这有个北桥问题的515,时亮时不——刚给你测过南桥的电容,都不短,北桥有一个电容短了,不过应该正常吧,这个机器通病就是北桥的问题,我这个也是加焊了下,竟然北桥短了,很少遇到这情况,郁闷啊,换一个也不显,可能是从淘宝网上发的有问题吧,发得是销量第一的那家,叫什么润忘了,换了个U也是不行,我这个现在 电流是一点六不亮,

网友:
来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这机器是独显的  还是集显的?   1.2A的电流了   楼主为啥要去干北桥    不考虑干显卡

网友:
这种机器好容易坏CPU的,你有没有换过CPU来试

网友(点评):
手头上没有CPU更换啊!

网友:
楼主要不刷个BIOS试试吧 515 516BIOS有时候也会坏 U 北桥 BIOS 这三个问题先确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没玩过编程器,手上也没有,所以郁闷中,我还是觉得电路中南桥上电容短路这个问题必须决解啊!

网友:
希望你早点修好。加油  加油

网友:
这款机首先考虑北桥,CPU,BOIS。

网友:
这个机器求毛的思路,北桥是不是216-0674026?直接换新的。。。。看看cpu内存是不是好的先。。。

网友(点评):
216-0674026这是北桥还是南桥啊?我都搞糊涂了,我把这个216-0674026拆下来没有短路,在板上测试就有电容短路,而且价格不便宜啊,100元左右

网友A:
建议先刷BIOS  我之前连续碰到两台  一台刷BIOS好的  一台加焊北桥

网友(点评):
怎样刷BIOS啊?还有哪一个是BIOS芯片啊?没刷过,要拆下来刷的吗?厚厚脸皮问句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下北桥,还有CPU

网友:
补充一下:这款机器是AMD的,显卡是集成

网友:
这款机器CPU是AMD的,集成显卡,所以考虑去搞北桥

网友:
cpu内存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三刀   先吹下北桥 能亮就直接bga  不行就换cpu 刷bios 还不行就 换北桥 没见过搞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刷BIOS  我之前连续碰到两台  一台刷BIOS好的  一台加焊北桥

BIOS芯片拆下来  用编程器刷

网友:
515  的BIOS   北桥 C PU 通病啊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北桥,不用干别的。

网友:
这机器,我修到3中原因导致不显示
1.北桥
2.CPU
3.刷BIOS

网友:
U 内存排除的话,直接NB

网友:
这个机子的BIOS坏的还是比较多的,北桥和CPU都爱有问题。

网友:
AMD的  呵呵  试试用用手压下桥 看看能不能过上去  楼主现在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为什么电流跑那么高了,还拆桥,只要有供电就别管他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