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2 hp

楼主(2013-12-05):
本来不开机 刷了bios后好了 但是电池开机就卡logo 用适配器就可以
时不时刷bios造成的 请大家指教指教
卡LOGO
刷BIOS

网友:
再刷个Bbios试试,记着刷bios之前要把原来的备份

网友:
刷多几个BIOS 看看,如果写BIOS就可以显示了,可能还是BIOS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