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掉电

楼主(2013-12-05):
东芝L510掉电,换了大电容还是一样,进BIOS都掉电,求思路!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测测大电感都有没有对地短路呀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怎么掉电,开机掉还是到某一步掉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再加两个330电容试试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供电电路有问题,楼主可以加焊供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