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电源适配器,中间的针有电压吗?

楼主(2013-12-05):
hp的适配器中间针应该是检测用的,只用适配器通电,量其外壁(接地)与内壁的电压有19V,中间针与内外壁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应该是多少?请大家指教。

谢谢大家的回答!!换了一个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了。特意测了一下这个好的适配器,中间针有19v的电压。这个电压出来了才能开启ADP_EN#,一直以为适配器能出正常电压就可以了。自己小白,各位高手勿笑,呵呵!!

网友:
4V左右。你可以直接在19V分个电压过去也可以的。

网友:
有些代用适配器是19v  这个电压宽度应该3.3到19v

网友:
肯定是有的呀。没有电压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好像是3.3V左右,是检测的

网友:
对,上可调电源得用针带电压的插头,不然连待机电流也没有的,这个针进入了适配器检测IC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可调电源插好后主板有待机,然后飞一条线到检测针。否则不开机

网友:
肯定有的 不然无法开机

网友:
大概6V左右吧

网友:
中间没电压?是不是客人换过电源,不是原装的就这样只能开机不充电的。不懂的话别去改板子上的电路,弄个原装充电器给他就可以。

网友:
有的 3-19V

网友:
有电压,3.3v-6V左右

网友:
有电压和波形  光有电压有的本子上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A(2020-08-23):
测量主机板上针的电压是0、75伏,这样正常吗?电脑不能开机没有电源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