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有漂移现象 如何解决 如何维修

楼主(2013-12-05):
鼠标有漂移现象 如何解决 如何维修

求各位高手支招

谢谢

网友(2014-06-15):
我也遇到过一个。开始以为是电脑问题,后来换个电脑还是一样,最后就把鼠标扔一边不管了,谁知道第二天再试它就好了,至今不知道是怎么好的,楼主的鼠标弄好么

网友:
是不是鼠标发光透镜有灰尘再有换个鼠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