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12-05):
场管FDS6680AS可以用FDS6680A替代吗?还有替代芯片需要什么要求才可以替代的???????????求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你最好用原来一样的   要不然代换上去了还是不能用

网友A:
我也同意楼上,最好用一样的,这个场管内部结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意楼上,最好用一样的,这个场管内部结构不一样。

用6676AS代替可以吗?我现在是那个坏掉,找不到这个一样的场管,只能找替代的

网友:
你找一个图纸来看看。就知道用什么来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