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开机不开机

楼主(2013-12-05):
擦电电流跑0.9 还有唧唧叫 3V 5V  偏低   换了8206   887   96831  EF=JB   还是一样   好像原来的EF=JB是坏了 阻值偏低  求高手救救 快点  都摸了好几天了    还有摸的CPU旁边的2个立起来的电容超烫测电压18V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        ?

网友:
是进水的机器吧,进水的确实不好搞。

网友:
没有进过水吧

网友A:
不是待机0.9吧

网友:
应该有电容漏电了

网友:
我查了很久了 查 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待机0.9吧

擦上电就跑0.9其他没有电压 3 5V偏低

网友:
看看周边的阻止,

网友:
先看所有电压都有没有正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上电就跑0.9其他没有电压 3 5V偏低

是触发了还是待机下 0.9??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短路才这样的呢

网友:
看下这机的南桥供是不是有铁壳那种MOS管,这种管易坏

网友:
多谢大家了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  就是EF=DB短路换了是不行因为3  5 V还有问题  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后 不知道哪个穴道突然打开了,我找了个16V2200UF的电解电容并在3、3V上面 看电流 掉下来了 终于有转机了 脸上有笑容了 呵呵 把3 5V的滤波电容换了在插电 电流瞬间0.6-0.3-0.1待机电压 也没有异响了   看样子应该是好了 开下机掉电 不怕我知道是没有上CPU 和内存会掉电的  上好在开机不显示 电流在 0.9左右不动了 怎么回事 刚刚都有显示啊 在3 5V上面加并2个电解电容在试一下 又有显示了 又怀疑是3 5V的MS管输出带不起 代换4个还是不行 没有思路了  最后想也没有动别的地方了 于是想是不是EF=DB没有焊好 拆下 在装上开机外接显示 电流0.64-0.78-0.90-1.3显示  我怕不是这样 我就先放一边过2小时在开 可以显示了 到这里OK了  《简单说就是 EF=BD坏了 3 5V的电容也坏了 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