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50G开机不显一维修案例

楼主(2013-12-05):
     今天碰到一宏基开机不显的机器!5750G的,用可调电源开机 电流在0.4A就动了。于是拆机!测各个电感的电压。3.3V 5v 1.8v 1.5v 0.9v 都有,但是当测到pl20和pl21两个电感的时候没有电压,马上下载宏基5750的图纸,在坛子里面找到以后 发现这个板子的cpu供电芯片是  Isl95831如图
于是马上打开图纸 测芯片的关键引脚
23pin vin  22pin vDD  发现主供电23pin 有18.5V 22pin没有5V 电压   cpu供电芯片的激放电路 是来自5V后继,打开图纸 发现后继来自u22    找到主板上面发现r372有发霉的痕迹 如图
r372是和U22的G级相连。另外一端来+vsb 来自主供电通过PQ18转换的19V PQ28 D级有19V 很明显是U22 的控制级连接的r327和这边Pq28短线了 果断在+vsb的其它点上面飞了一根线到U22的G级过来如图 ,开机  这个机器 去了COMS电池 第一次开机会掉点 自动重启,电流哗啦啦的上去了 至此 此板维修结束
   维系总结:修电脑要细心观察,其次 电路基础一定要扎实,希望对同行的朋友能有用,

网友:
5v电压没有导致的cpu电压没

网友:
借的G及电压不错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呵呵

网友:
有图纸且分析的很透,修出了品味!赞一个!

网友:
积分用的好快啊

学员不要灌水呀

网友:
5V后继烧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  Isl95831    都需要什么条件么   判断是好的!

网友:
楼主人品好  技术也好

网友:
你那个U22是VSB的另一端吗

网友:
u22是5V后继转换电路,+vsb 是一个节点转换的 由+vsbp 转换的如图

网友:
楼主有几个地方写错了,有时间可以修改一下。小建议,输入错误。

网友:
如果么有图纸 这个机器应该很难修好  果断加分

网友:
SUSP这个信号 待机为高吗  触发后为低吧

网友:
其实吧  +VSB是PQ28转换而来   当时我看到怎么是PQ18  我想楼主打错了  你说的对   细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