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困惑?请大家解释下!

楼主(2013-12-05):
最近学习液晶显示器维修遇到几点不好理解的!,mcu和eprom还有用户数据储存芯片,他们之间的区别?还有就是平时所说的刷写到底是刷写那个芯片?

网友:
MCU(Micro Control Unit)中文名称为微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或者单片机,是指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及其发展,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计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解答到他们之间的却别啊!就是说MCU的程序到底是在mcu里了还是在eprom里?

网友:
MCU主要。这里的程离要是没了的话一定是不开机的,eprom,有的显示器可以清空的,有的时面必须有程序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这个还是没有解答到他们之间的却别啊!就是说MCU的程序到底是在mcu里了还是在eprom里? ...

那要看方案了,液晶电视的话,mcu程序是在程序存储器(flash 存储器)里的,比如:25系列,BIOS.     eprom是数据存储器,也是用户存储器,可以清空的。

网友B:
MCU是微控制单元的简称,也可称为单片机,以前的驱动板有专门的MCU芯片,现在驱动板由于集成度提高,现在MCU单元与图像处理单元都集成在一起了,称为主控芯片。由于MCU集成在主控芯片内,所以一般MCu都没有内置的ROM,即使有也不是太大,一般也就是64K,所以当程序大于64K时就需要外置的存储芯片用来存储程序与用户设置的数据。这个芯片目前是用24、25系列芯片来存储,其中24系列芯片一般用于存储用户设置的数据,而25系列的芯片用来存储用于驱动MCU的程序和厂家固化的一些数据。一般如果程序出错,需要刷写的芯片是25系列芯片的内容。但有的驱动板在启动过程中首先需要读取24系列芯片的内容,如果这个数据被破坏有时也会造成无法启动。但一般情况下,24系列的数据是不坏,所以也没必要刷写改芯片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U是微控制单元的简称,也可称为单片机,以前的驱动板有专门的MCU芯片,现在驱动板由于集成度提高,现在MC ...

谢谢你的回答!总算是摸索的差不多了!

网友:
六楼说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