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8 200g 在P45上超频后挂掉....求指点,找人修得多少钱

楼主(2013-12-05):
昨天没事超频玩,fsb拉到400以上,几次自检掉电后,主板报超频失败,恢复CPU默认频率,进系统发现一块从盘有问题了。
具体现象是进WIN7后能看到盘符,但是看不到剩余容量信息,点击盘符,盘会发出‘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增’大概半分钟后就没动静了,再点击还是重复这种声音。声音不大,基本正常的读写声音。
进PE系统,一样的现象,用hdtune测能识别型号,读出健康状态,和挂掉以前没什么大区别。
挂到一条易驱线,报了个安装大容量设备失败,还是一样的声音。
盘无所谓,关键里面有些照片啥的,丢了可惜,还有救没,恢复数据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数据肯定可以恢复的,至于价格就看你拿给谁恢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给个范围吧,有无可能自己搞好

如果你有专业工具,可以自己试试,没有的话,最好不要乱动,否则,数据也许永远消失。
价格范围的话,200到1000之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给个范围吧,有无可能自己搞好

可以联系我QQ 1819489277

网友:
这应该是固件有问题吧不用花很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