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服务器主板、、求告知、、谢谢!! [

楼主(2013-12-05):
今天来了个客户是服务器主板一看内存旁边的八角芯片烧掉了    补一个还是不行   我找了半天不知道啥牌子的主板   兄弟们帮忙看一下   这是什么主板    有没有一样的    我想给他换主板

网友:
超微的  我手上也有一张  不读内存

网友A:
像是s3000 的 看看PCI上的贴纸

网友B:
这情况应该能修好吧
花点时间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s3000 的 看看PCI上的贴纸

这个主板好像别人看过了    pci  上面没有贴纸     pci上面的型号我查了没有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应该能修好吧
花点时间看看吧

这个板子瞧了    芯片是   p535h      找不到太难找了    再说下面的  都烧没了  飞线也飞不了   、郁闷。

网友C:
修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台~~~

这个主板   内存旁边的芯片都烧了   我也不想那么麻烦   反正是公司的服务器    直接换了   不过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主板   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主板用原装电源插上试试   普通的电源上去是不过内存的!因为针脚不一样

网友D:
超微的,你把板号发过来,我看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超微的,你把板号发过来,我看看有没有图纸

哈哈   我查到了   这应该是主板型号吧   PDSM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   我查到了   这应该是主板型号吧   PDSMA

你QQ多少,详聊

网友:
好像是IBM  X3200的服务器,我用这有一台

网友:
想问下收费多少

网友:
看到SUPER就知道是超微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QQ多少,详聊